询问:NPT连接是什么连接

楼主(2005-04-29):
不好意思,刚接触,不知道NPT连接是个什么样子的,网上也查不到图,它是法兰连接或是螺纹连接的一种?还有1/2NPT,3/8NPT指的是什么??又NPT连接口?

网友A:
60度牙形角的英制管螺纹

网友B:
有网友发言: NPT 不是什么英制管螺纹,是美制管螺纹,是60度牙形角,全称为美制一般密封的圆锥管螺纹,NPSC全称为美制一般密封的圆柱管螺纹,国内用的较少. 请该网友换名上来发表高见!

网友C:
二楼的说的是BSP吧

网友D:
NPT螺纹就是我们常说的60度圆锥管螺纹,标注1/2NPT就是Z1/2,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E:
NPT是锥螺纹联接,螺纹带1:16锥度,用于高压,高温,密封要求较高管路联接!!NPSC就是圆柱联接,用于要求一般密封的水,油,汽及电路管路联接!!

网友F:
楼上说的极是!

网友G(2005-06-02):
NPT 不是什么英制管螺纹,是美制管螺纹,是60度牙形角,全称为美制一般密封的圆锥管螺纹,NPSC全称为美制一般密封的圆柱管螺纹,国内生产的较少.现在国内大多数化工企业用的仪表空气接头都是这样的

网友H:
NPT 英文为National pipe thread,1/2“相当于公称直径的DN15,3/8”相当于DN10

网友I:
美制螺纹 NH- National Hose Coupling Thread NPT- National Pipe Taper Thread NPS- National Pipe Straight Thread 只知道这些,哪位有系统的介绍,请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J(2005-09-19):
那么RC是什么螺纹哪?

网友K(2006-05-17):
那BSP有是何标准?请教高见!

网友L:
管用螺纹(Pipe Thread):  为防止泄漏用的螺纹,经常用於气体或液体之管件连结。螺纹角为55度,可分为直管螺纹代号为”P.S.、N.P.S.”和斜管螺纹代号为”N.P.T.”,其锥度为1:16,即每尺3/4寸。

都别乱说了,这种螺纹中国不用,台湾和小日本常用

网友M:
NPT螺纹在国内石油化工领域很常用的!

网友N:
NPT密封缠生胶带就可以了

网友O(2006-06-26):
http://www.mcmaster.com/ctlg/DisplCtlgPage.asp?ReqTyp=CATALOG&CtlgPgNbr=2&RelatedCtlgPgs=32,33,34,35,36,144,242,243,262,263,265,266&fam=aluminumppf&ppe=871&ppr=12&psm=1&psl=11&&sesnextrep=618060132755959&ScreenWidth=1024&McMMainWidth=812&ToolsetID=ToolPageFlip&ToolsetAct=&sesnextrep=618060132755959
看这里啦

网友P:
螺纹种类及其代号 1、米制普通螺纹(M) 2、美制普通螺纹(统一螺纹)(UN、UNC、UNF、UNEF、UNR、UNRC、UNRF、UNS、…) 3、英制普通螺纹(惠氏螺纹)(BSW、BSF、Whit.S、Whit.) 4、米制小螺纹(S) 5、超细牙米制螺纹(光学细牙螺纹)(M或TM) 6、过渡配合米制螺纹(M) 7、过盈配合米制螺纹(M) 8、米制梯形螺纹(Tr) 9、美制梯形螺纹(ACME) 10、米制锯齿形螺纹(3º/30º)(B) 11、美制锯齿形螺纹(7º/45º)(BUTT) 12、英制管螺纹(55º)(R、Rc、Rp、G、PT、PF) 13、美制管螺纹(60º)(NPT、NPSC、NPTF、NPSF、PTF-SAE SHORT、NPSM、NPSL、NPTR、NH、NHR、NPSH、ANPT) 14、米制锥螺纹(60º)(ZM) 15、其他螺纹

网友Q(2006-09-25):
请问NH螺纹是什么类别,是 圆柱还是圆锥螺纹

网友R:
60度圆锥管螺纹

网友S(2007-12-07):
我怎么越看感觉越乱的啊!

网友T(2009-07-28):
NPT:一般用途的锥管螺纹。管螺纹标准,美标(NATIONAL PIPE THREAD)
英制螺纹,螺纹标准的一种,按外形分圆柱、圆锥两种;按牙型角分55°、60°两种。螺纹中的1”、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寸。一吋等于8分,1/4 吋就是2分,如此类推。

网友U:
我们公司提供的所有产品与用户端的接口都是NPT螺纹接口,需要了解详情,欢迎和我联系QQ:309875387,也可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zhonghuanchina.com.cn

网友V:
引用 网友E:
NPT是锥螺纹联接,螺纹带1:16锥度,用于高压,高温,密封要求较高管路联接!!NPSC就是圆柱联接,用于要求一般密封的水,油,汽及电路管路联接!!

网友W(2010-01-12):
NPT 美制一般密封的圆锥管螺纹 是美制标准,60°的牙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