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请教高手:有关气体检测器问题

楼主(2005-04-29):
小妹是初学者,请教一些幼稚点的问题,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我想在一个相对有点密闭的环境里检测气体成分,主要是可燃气体,想法是在这个环境内固定一个传感器或者检测器,然后做一个控制和发送数据的部分,定时检测。现在的问题是: 1.采样方式是泵吸式呢还是扩散式 2.传感器长期放置在检测环境中怎么避免中毒现象 3.如何解决潮湿的环境的影响 希望能够和高手做一下交流,小妹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2006-04-10):
不知道你所说的密闭的环境里是不是说不没有气体流动啊?
是工业用的监控还是实验室校验啊?
如果怕中毒我觉得直接用泵抽出来做试验好了,定期做吹扫!抽取出来后做干燥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反应时间要求比较严格的话,抽取的还是不行!
我也不太懂,过来凑个热闹吧!

网友B:
如果环境中没有硅化物,直接安装即你说的“扩散式”。
如果环境中没有硅化物,无须担心中毒现象。
如果有硅化物或如果湿度非常大,可能要用你所说的泵吸式,加预处理。
http://trust-control.vicp.net/bbs/index.asp?boardid=43

网友C(2006-06-04):
告知气体成份

网友D:
采用泵系吸式,用冷凝器将水份过滤掉,采样探头加吹扫
atgf0523@21cn.com

网友E(2007-12-26):
买一套气体分析仪 搞定

网友F:
采用泵系吸式,用冷凝器将水份过滤掉,再进行测量;
类似CEMS的测量原理

网友G:
用北京得尔格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