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C AE和OPC HDA

楼主(2005-04-29):
请问是不是用OPCAE或者OPC HDA一定要服务器支持才可以哦?我最近在使用一个opc server,但是我不确定其是否支持opc ae 和opc hda,我现在完成的代码可以实现DA部分的工作,但是我不知道是否一定要服务器支持才能够做AE或者HDA,当然是用opc提供的库,如果不支持,是不是就只能自己设定条件报警和历史记录了呀?

网友A(2007-11-13):
必须OPC SERVER支持才行,否则OPC CLIENT端实现AE和HDA。

网友B:
OPC分为DA、A/E、和HDA,需要OPC Server本身支持才行,大部分的OPC Server都支持DA,支持A/E的OPC Server有ICONICS、ABB、等等。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监控组态软件必须支持A/E的才可以观看A/E的信息,因为很多的软件例如InTouc、iFix、组态王、力控、易控等等都不支持A/E,因为它们都不是OPC核心软件,目前我知道能够支持A/E的软件有美国ICONICS公司的“创世纪32”GENESIS32。价钱与国产软件差不多。

网友C:
HDA 需要授权

网友D(2010-10-29):
怎样写OPC AE 客户端呢

网友E(2012-11-25):
opc ua~~~~~~~已经统一规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