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置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5-04-29):
我想设计一个位置随动系统,可不可以用位置环和电流环,因为我不想用测速电机,请问速度环能不能省啊

网友A:
能否把你的要求说得再清楚一点?

网友B:
如果用交流伺服电机,当然不用考虑测速电机,直接用位置环控制,如果用直流电机,没有反馈元件,您怎么做位置控制?

网友C:
理论上,有位置环,位置的微分就是速度,一定要测速发电机干什么?位置环直接电流环,应该会有很明显的死区,对控制器要求恐怕比较高。

网友D:
控制的时候肯定是用速度来控制的。位置随动只能保证最终的位置同步,但运行过程中肯定不平滑。而且,多数位置控制是纯粹的点位控制,即加速、减速到停止。 而随动系统一般是不能中间停止的,那样就是窜动了。你还是用PVT模式吧。基本能保证双十指标。

网友E:
随动系统当然可以没有速度环,只要系统设置得合理一样有比较好的性能。 如果没有速度环,所以不需要在测速发电机。就是有速度环,也可以不用测速发电机,如用位置的微分也可以得到速度,如数字控制器经常用数字速度环(对位置求差分)。 没有速度环,对于大负载的系统,因为机电时间常数很大,则位置调节器可能很难设计,因为校正的时间常数很大,无论是数字控制器还是模拟控制器都难于实现。所以对于大负载的系统一般都带速度环,它相当于减少对象的机电时间常数。 位置调节器的输出是可以接电流环输入的。我已经测试过(不过我的实验表现出现的缺陷就是机械特性比较软,即位置保持力矩不够大,易受外界干扰,可能是我的线性区设置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意见,我设计的是一小系统,测速机信号经常不起作用,所以想省掉。设计的过程中,电流换采取的是PI调节,根据结构位置环采取D调节,想问问各位,这样设计有问题吗,谢了

楼主:
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不是位置环,而是转换成拉力环,最后的检测是拉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