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DCS系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4-29):
关于DCS,哎!想说的太多了.因为国内整体产品与国外的相比还有不足之处,现说说我的一点看法,希望各位大虾指正和探讨.1、散热问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过程自动化交流中心在1995年所进行的DCS运行调查表明:目前运行的多数DCS,其卡件损坏率普遍较高,五种国外产品DCS卡件及外设的年损坏率的平均值为7.834%。在这些DCS中对抑制温度过高的办法主要是加强系统的通风量,实际使用情况证明,通风系统多为转动机械,一旦出现故障可造成机柜内部温度迅速升高,引起卡件和设备损坏。所以国内的企业也是采取加大通风量来解决,更有者让用户将机柜的门常年打开以确保散热。为什么温度过高会影响卡件和设备呢?因为卡件和DPU的电源回路的滤波电容温度特性较差。国内大部分厂商生产的产品其电源回路的滤波电容使用的是铝电解电容器。

楼主:
电解电容器的工作温度受到很大限制,一般理想状态下,只能在-20~+70℃范围内工作。DPU电源回路在正常工作时,会自身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通风效果不好,热量无法带走,在长期运行的情况下,其功能特性下降,造成漏电流或电容击穿,引起DPU的死机,而且是死机后无法启动,这类故障的危害往往最大。2、卡件的封装问题。国内的系统中有许多的厂商的卡件是裸件的,没有封装,部分有的,封装等级也只有IP20。在尘挨较大的电厂环境中,一旦模件落灰则在一定的湿度条件下即可使器件的电路阻抗降低甚至短路造成故障,为有效地避免了灰尘的侵害、电磁波的干扰,提高可靠性,系统的卡件应做有效的金属密封外壳。这样不仅是防尘,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屏蔽电磁波。3、保护措施问题。在客户安装和使用的过程中,由于操作人员的自身素质,经常会接错线和接混线,从而造成系统上电和使用时卡件和设备的损坏。

楼主:
而且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DI的采集通常是在采集开关量的一对干触点上的电位差,但因为现场环境因素的影响,触点的电阻值通常会由开路时的MΩ级降低为几十KΩ或几百KΩ,从而产生误动做.

楼主:
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的,如图

网友A:
和利时的MACS fm811主控单元内部有CPU风扇,PC电源,数个插槽,内存条,这样的结构实在不可靠,后来改进的fm801 就好多了!

网友B:
怎么说呢,基础工业不行。

楼主:
不是基础工业的问题吧.想解决散热问题的方法其实可以从内部结构去考虑,为什么不选用低功耗的元件呢?估计是厂商们害怕掏钱对现有的产品做技术改进吧.

网友C:
国内的那俩家 HOLLYSYS SUPCON具我所了解的00年以后开发的系统都早用了贴片电容了,电路电压都采用5 V的。我在现场看过SUPCON的新系统都改过了,HOLLYSYS下次有机会注意留心看下。贴片电容0.5--0.6元/个,电解电容0.1-0.2元/个,即使你有2000套系统在外面有就是几百万个电容,也就是几十万他们不会因此而不改变的。

网友C:
偶拙见了。 我个人觉得国产系统与国外系统的硬件卡件感觉上的差距实际大多不是卡件设计和元器件的质量所致。根据我们近五年的跟踪某国产DCS系统硬件卡件返修情况,由于设计不合理和元器件的老化,质量不过关所引起的返修约10%-15%左右,其余均为现场的噪声,电磁干扰,浪涌,谐波,电源晃动等等所致。国外系统大多用在国内较大的工程项目上,重点工程项目上,设计方,施工方,最终用户不仅资质实力强,而且他们会详细较好的实施接地,防雷,抗EMI,电源防护等等因素。而国产系统大多用在规模较小化工,冶金,石油,造纸,这些方面他们知道但也并不严格去实施。在这些场合出现问题的几率远远高于国外系统。不能老让国产系统背负太多。

网友D:
我个人意见,现在我们国产系统正在正在根据各自的不足,在积极的改进吧,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产品的不足

楼主:
TO:苍茫古邳 如您所说的“他们会详细较好的实施接地,防雷,抗EMI,电源防护等等因素。而国产系统大多用在规模较小化工,冶金,石油,造纸,这些方面他们知道但也并不严格去实施。”这样的话我想了解一下在火电行业,30MW和60MW的机组中,工厂和施工人员对接地和电源防护会不好好做吗?但在96年,上海新华的DCS造成系统的误动是因为DI采集点阻值由外界环境影响导致的。我上传的示意图是上海华文公司他们研究西屋公司的产品而做的。我不是说国产的DCS不能用,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各个品牌的DCS中的优点,使我们国产的DCS不要只是让人以为只能用于小工程和小系统。

网友E:
DI防误动,可以将信号电压升为220V直流,隔离后变成24V,再隔离接入DCS,但最为重要的是EMC方面的指标要尽量的高,比如脉冲群最好在4KV以上,幅射干扰最好在10V/M以上,最好在硬件外围用金属壳屏bi,再作一些静电防护和防潮处理。

网友F:
同意, 有时候确实是成本问题!

网友G:
对于热电厂的 电气总控制室能用DCS吗 谁能给大致说一下方按

网友H:
楼上的朋友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我也有同感,我单位用了HOLLYSYS和SUPCON的各一套,总的感觉卡件老是出问题,尤其在调试的初期,他们的卡件换了7,8块.有时一加电还好好的,但两个相邻通道的信号线一换接卡件就坏了,后来我们一量是串进了180VAC电压,能不坏吗.尤其是HOLLYSYS的主控,我厂的3对都统统换遍了,他们的工程人员说我们的电压过高(我量了是228VAC),可后来换了主控后还是228VAC也没见坏,是电压过高吗?SUPCON的卡件用了不到两年,坏了16块卡件了,问他们的服务人员,他们老是搪塞过去.后来我们自己一量是串入的信号带有48V的电压,才坏的.我们才明白他的卡件最多能承受36V的电压.并且SUPCON的灰尘很大,现在他们的柜子里很土呀.哎,如果我是领导以后肯定不用他们的产品.对了,楼上的朋友说的什么华文是做什么的?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I:
华文好象是原来新华的一帮员工组建的也是做DCS的

网友J:
to 烂人,写的不错吗,继续.

网友K:
你们华文的员工在论坛上,占的比重太大,不仅技术交流还要着重实效吗?

网友L:
全名:华文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86)21 54262637   传真:(086)21 54262733   邮编:200233   网址:www.huawen.net.cn   地址:上海市田林路142号4楼   是原新华公司员工和他们几个的老客户一起搞的,HPCS-3000分散控制系统,我不知道李老板会不会找他们麻烦,也许会,也许不会。

网友M:
对于DCS系统,如果资金充裕,选进口的,资金不足,选国产的。重要场合,选进口的,一般场合,选国产的。

楼主(2005-05-31):
现在HOLLYSYS的DCS系统已解决了这一问题,首先采用FM801的主控,功耗只有5W,发热量很少,不需风扇。一般的卡件的功耗也只有4W左右,所有散热功能没多大问题。我曾在东莞中糖集团遇到过,因控制室空调坏,室内温度达到40度,而卡件非常汤手,但仍在工作。

网友N:
有见地,我们用的HOLLYSYS的系统感觉还是可以。

网友O:
我们用的FM811故障还是很多,软件组态挺方便的

网友P:
我们公司用的是AC800M,问题一大堆,IO卡也不知已经换了多少了,而且还经常莫名其妙的死机。

2007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

网友(2008-04-09):
新航智的卡件采用全密封金属外壳,散热效果显著,卡件返修率万分之五?

网友Q:
看来还是要好好学学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