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轴伺服、步进控制问题

楼主(2005-04-29):
本公司在做一台设备,需要21台伺服电机和一台步进电机来控制,打算用三菱Q系列的PLC,因人以前也没做这么多根轴的,所以在PLC选型和模块配置方面无从着手,请教有做过这方面经验的伺服精英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啦!各轴之间没有太多的连系,也不涉及插补方面的东西。

网友A:
这么多的轴用plc控制,即使不用插补,其编程及调试也是很麻烦的,况且成本上也不会比功能及性能更强的运动控制器便宜,建议不要用plc做。现在的运动控制器即可以和plc通讯又可以与任何一家的触摸屏通讯,你想做的功能它都能实现,而且代表今后伺服运动控制的发展方向,建议楼主多多考虑,再做定夺!!

楼主:
还有I/O大约1200点,12个摸拟量输入.4个摸拟量输出,用运动模块能行吗?

网友B: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本来是控制领域的倒退(就像小灵通之于全球通),控制少量的电机可能带来一些方便,对于多轴伺服电机的控制效果肯定差,建议使用专用控制器来实现较妥,如不介意,现向你推荐我公司的MC224控制器,有PLC功能、可以直接连接HMI、直接控制最多24个伺服、步进电机、编程方便,实现你的功能应该绰绰有余。有兴趣电话联系010-62136756,或者到Http://bjyes.gkong.com上下载相关资料和编程软件。

网友B:
1200点的i/o可以用PLC来编程,12个模拟量输入、4个模拟量输出和22个电机用MC224来控制,MC224与PLC通讯即可。

网友C:
三菱好象有运动CPU

网友D:
个人认为,这个项目最好用PMAC卡做,轴控制通道没有问题,PMAC卡最多可以支持32个轴运动.I/0点可能需要做一下处理,PMAC一般可以支持1024*1024个I/O,模拟量输入输出也没有问题,只要加附件就可以解决,控制方面,PMAC卡运算速度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几个产品之一,对于这么多轴控制,用PMAC卡编程应该也是最方便的,能同您联系上吗,我可以先给您寄一张PMAC卡光盘资料,您先看看,我电话 024-23286338 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楼主:
PMAC卡没有用过,不知道用起来的效果怎样。而且在造价方面也需考虑。

楼主:
PMAC卡没有用过,不知道用起来的效果怎样。而且在造价方面也需考虑。 邮箱binlinjun@126.com

网友E:
你问的这个是罗老师负责的那个项目吗??是不是要求直流供电,6足三联动??

网友F:
我可以给你配置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方案。软PLC+软数控+伺服电机,轴数越多越划算,三菱PLC配下来也不会便宜的,请同我联系。www.zhuochuang.net

网友G:
建议用DSP+FPGA+多枚运动控制芯片的做法

网友H:
还是使用带总线的伺服系统吧,一条线路上挂20台伺服,经济又方便。

网友I:
好象各家认为最合适的是都是自家卖的产品。 没看见谁推荐别人家产品的。

网友J:
从正面来说,对自己的东西总是比较了解,把握会比较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然是自己赚钱比较好。

网友K:
提个建议:你可以选择PLC控制通过总线方式控制,PLC做为伺服系统协调及I/O控制。你的多轴系统是相对独立,这种控制方案相对于运动控制器来的经济,性价比要高的多。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所提的建议,我自已也参考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我还是想用三菱Q系列的PLC,定位模块就用QD70P8(共3块,理论上应该可以驱动24根轴)但是,也还是有很多疑惑,这么多根轴,I/O点也多,再加四个模拟量的输入,二个模拟量的输出,还牵涉到12个纠编单元的数据处理(我也打算采用模拟量输入方式作数据处理)程序大概是12000步以上,我如果只用一个CPU,机器在运行过程中,CPU的运算速度会不会出现滞后,从而造成各部分的动作不协调,还请各位多多指点,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L:
楼上的请问你那里的朋友。我姓杨,电话13520045070。我司在是三菱的一级代理,并且有非常丰富的系统集成经验。看过邮件,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相信和我们的合作将会使你的工作更顺利,事业更发达。

网友I:
to 刘岩利 请问贵公司做什么产品的。 咋从没见你推销过?

网友J:
我不是业务人员(我也做不了业务,可能会骂客户,也不够狠),没有销售的压力。其实,我以前在帖子里用过“作为GALIL的代理商”这样的说法。

网友M:
to: 刘岩利老师或工控界各位高手 本人想开发一套数控设备,类似数控车床,X,Y,Z三轴,应采用什么控制方案,类似于数控车床的人机界面(非触摸屏)有那些品牌,使用什么编程语言,

网友I:
有的客户有个时候就是要骂。 我就骂过,还要让他们陪着笑。

网友N(2005-10-16):
大家好,有PMAC技术高手给我点PMAC编程资料看吗?? 最近我用PMAC编程,因为是新手,说明书的有好多指令根本不能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QQ 260265903 huangshuliang@163.com

网友O:
什么东西要用22轴啊?不过还好我们也有。 有兴趣的话联系一下啊 pxc_wg@163.com

网友P:
你多用了QPLC那就加上一个Q173CPU就可以了.它可以做到32轴同步.   Q运动控制器采用64位RISC处理器,能够在不影响运动控制性能的情况下,与计算机之间进行大量的数据通信.   兼容MELSEC-Q系列PLC CPU,进行高速顺序程序的处理   通过高速串行通信方式,可以轻松构筑出伺服电机的同 步系统和绝对控制系统   具备了插补功能,速度控制,软件凸轮,轨迹控制等丰 富多样的运动功能   通过使用SFC流程图编程方法,可以将响应时间的不规 则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如果你的轴之间的距离远用Q173HCPU.总距离达到800M 用   不过它运动控制器只支持SSCNET高速串行总线连接型的放大 器和变频器 有兴趣加QQ15354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