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远程通讯

楼主(2005-04-29):
中达的朋友:发点台达PLC用MODEN和INTERNET做远程通讯的资料行吗?

网友A:
靓仔!如果要三菱的话,这个地址也有相关的内容,借监借监.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1

网友B:
以前有个帖子是讲台达用MODEM实现远程控制的,EH搭配DVP-F232卡,需响应的设置特D,特M; 关于其他机种: SS/ES/ES/EX/SC/SX 連接Modem的方式 设定方式: 1. 自己制作一个转接头 ,此转接头是用来连接Modem与 PLC 接线方式如下: 2. 打开modem 电源,将modem连接到 PC, 打开PC的 hyper terminal(超级终端机) 软件 使用 hyper terminal 设定 modem 参数 输入 modem 的参数为 ATS0=1&W0 此参数的意思是让modem的自动回答电话并且将此参数存入modem中,下次再打开modem此参数会自动加载 3. 将PLC 的 com 1 连接 PLC通讯线 ,再将此线接到 刚刚制作的转接头, 再把此转接头连到modem 4. 将PLC , Modem 都上电,此时会发现 modem 上的 HS, AA, TR, MR 灯号亮( 并非所有modem 都有这些灯号,但是至少 TR, AA的灯号要亮才正确) 然后将电话线接到Modem的 line就可以了! 连上之后,可以用WPL连接测试,看是否可以启动

楼主:
大哥,你接线图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B:
转接头两边都为9针接头: PLC端 MODEM端 2<------------>3 3<------------>2 5<------------>5 MODEM端的4,6,7脚短接在一起.

网友C:
是否可以通过计算机的远程控制来完成此功能。因为,有一次我让一个在广东的朋友帮我维护我的计算机。如果远程PLC处有计算机且有WPL软件,我想可以采用此方式。

网友B:
最好用EH搭配DVP-F232卡在连接MODEM,可以远程对PLC进行监控,调试!经过实践是可行的!

网友D(2009-03-02):
有没有再详细一点的资料

网友E:
通过InterNet远程监控台达PLC

网友F:
说的好啊,此帖该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