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高压侧可不以导相,为什么我倒六遍都没得到想要得相序

楼主(2005-04-2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调相的。

网友B:
清醒的时候在倒. 仔细查查用电设备.

网友C:
不要将电缆的两端同时倒呀

网友D(2005-05-30):
问题是两台同型号的变压器先前没并列运行,现在要改成并列运行低压相序不同因为低压是铜排不好倒就倒高压侧,可是将a/b/c, a/c/b, b/a/c , b/c/a, c/a/b, c/b/a六种形式都倒遍也没得到和另一台相同的相序(高压侧是同一电源)

网友E:
你两台同时倒试试

网友F:
看变压器的连接组别、阻抗电压、容量等条件是否符合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

网友D:
工控追求:两台变压器同一型号

网友F:
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因为此种操作我已进行了多次,都是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并联运行。现在唯一的解释是在倒相操作时工作有失误。你耐着性子再倒一次。

网友G:
可以倒,一般变压器为Y/Y0接法,倒一相或倒两相就可以了.

网友D:
d/Yn11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