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STEP7如何控制ET200 I/O 端口

楼主(2005-04-29):
STEP7 如何知道 ET200 的地址 我现在用STEP7 编写程序,我不知道如何确定,ET200的地址 我使用ET200 32点输出 ET200 32点 输出.这个ET200 上有32个可以接电线的端口, 我在程序里面有I0.1 I0.2 I0.3 等 还有 Q0.1 Q0.2 Q0.3 等. 我如何把I0.1 I0.2 I0.3 等 还有 Q0.1 Q0.2 Q0.3.....等和ET200接电线的联系起来 比如说 ET200 / I 接线口的1我需要设置 I0.1 ET200 / O 接线口的1我需要设置 Q0.1 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总之,我要操作I0.1 Q0.1等,这些参数如何分配 请指教:

网友A:
E200一般作为300或400PLC的从站,在硬件组太中配置好,地址就确定了,当然,这些地址可以不用默认的,可以自己定。

楼主:
再问 我ET200 32I /组太后 可以看见有 ADDRESS I0...3 这是否表示 I0.0---I0.7 I1.0---I1.7 I2.0---I2.7 I3.0---I3.7 是我可以使用的 同样这32个参数分别对应我的ET200/I上面的32个接线的端口呢?

网友B:
没错,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