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量输入/输出中的干接点和湿接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4-29):
(无正文)

网友A:
干结点是指无源结点,相应的湿结点就是指有源结点.

网友B(2008-01-07):
谢谢!我也有这疑问

网友C(2008-10-24):
谢谢,干结点是指无源结点,相应的湿结点就是指有源结点.

网友D:
那一类的开关量变送器?

是电流电压的吗?

网友E:
干结点是指无源结点,湿结点是指有源结点.

网友F:
长知识了,谢谢大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