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急~请各位帮我一下继电器与泵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05-04-29):
我想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 继电器与泵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A:
简单说:将继电器的控制接点串入泵的电源回路。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还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泵的电源接到继电器的开点上 这样继电器的动作 就控制了泵的启停

楼主:
还想请教你一下,OC开关,继电器和泵是如何连接的呀

网友A:
向你身旁的电工请教一下

网友C:
不会吧,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是看看电工书再问,不要浪费这个资源!

网友D:
太简单了,最好看一下电器教科书,教科书的内容满足不了要求时,在提出问题在讨论。

网友B:
找你身边的电气人员问一下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