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频繁断电然后启动对变频器有何影响吗?

楼主(2005-04-29):
会不会造成变频器的易损坏,或者其他的问题?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操作正确是没问题。不要用开断电源来启停变频器。风机等惯性大的负载最要停下来再启动。

网友B:
是变频器输入侧电源频繁断电吗?断电是拉闸还是什么别的方法? 如果是的话,那还真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 1、应该说,按照一般的电工原则,任何带负荷拉闸都是被禁止的,对变频器也是一样。 2、很频繁的起停对充电电阻也会有不良影响。可能造成电阻烧毁; 3、还有跟机型的功率大小有关系。如果功率较大,通常是接触器触点去短接充电电阻。太频繁的话,接触器的寿命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是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运转的话,还要注意保证接触器触点吸合后,再给运转指令。西门子变频器就明确这样要求。 其他问题相信还是有,注意在实践中摸索吧。

楼主:
感谢李春发,blueslover老师的指点,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