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的概念及接口电路

楼主(2005-04-29):
串口通讯的概念及接口电路   随着计算机系统的应用和微机网络的发展,通信功能越来越显的重要。这里所说的通信是只计算机与外界的信息交换。因此,通信既包括计算机与外部设备之间,也包括计算机和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由于串行通信是在一根传输线上一位一位的传送信息,所用的传输线少,并且可以借助现成的电话网进行信息传送,因此,特别适合于远距离传输。对于那些与计算机相距不远的人-机交换设备和串行存储的外部设备如终端、打印机、逻辑分析仪、磁盘等,采用串行方式交换数据也很普遍。在实时控制和管理方面,采用多台微机处理机组成分级分布控制系统中,各CPU之间的通信一般都是串行方式。所以串行接口是微机应用系统常用的接口。 许多外设和计算机按串行方式进行通信,这里所说的串行方式,是指外设与接口电路之间的信息传送方式,实际上,CPU与接口之间仍按并行方式工作。 1 串行通信的概念 图1-1 所谓“串行通信”是指外设和计算机间使用一根数据信号线(另外需要地线,可能还需要控制线),数据在一根数据信号线上一位一位地进行传输,每一位数据都占据一个固定的时间长度。如图1-1所示。这种通信方式使用的数据线少,在远距离通信中可以节约通信成本,当然,其传输速度比并行传输慢。 由于CPU与接口之间按并行方式传输,接口与外设之间按串行方式传输,因此,在串行接口中,必须要有“接收移位寄存器”(串→并)和“发送移位寄存器”(并→串)。典型的串行接口的结构如1-2所示。 图1-2 在数据输入过程中,数据1位1位地从外设进入接口的“接收移位寄存器”,当“接收移位寄存器”中已接收完1个字符的各位后,数据就从“接收移位寄存器”进入“数据输入寄存器”。CPU从“数据输入寄存器”中读取接收到的字符。(并行读取,即D7~D0同时被读至累加器中)。“接收移位寄存器”的移位速度由“接收时钟”确定。 在数据输出过程中,CPU把要输出的字符(并行地)送入“数据输出寄存器”,“数据输出寄存器”的内容传输到“发送移位寄存器”,然后由“发送移位寄存器”移位,把数据1位1位地送到外设。“发送移位寄存器”的移位速度由“发送时钟”确定。 接口中的“控制寄存器”用来容纳CPU送给此接口的各种控制信息,这些控制信息决定接口的工作方式。 “状态寄存器”的各位称为“状态位”,每一个状态位都可以用来指示数据传输过程中的状态或某种错误。例如,用状态寄存器的D5位为“1”表示“数据输出寄存器”空,用D0位表示“数据输入寄存器满”,用D2位表示“奇偶检验错”等。 能够完成上述“串<- ->并”转换功能的电路,通常称为“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典型的芯片有:Intel 8250/8251,16550。

网友A:
没有图纸吗?

网友B:
有需要多串口卡和串口服务器的请与我联系E-mail :tengteng007@sohu.com

网友C:
TO: 滕滕 我现在需要一个RJ45口与一个RS232口的转换器,有的话请跟贴。

网友D:
你可以到http://www.jara.cn/看看1201N,并可提供测试。 联系电话:010-82896714-812李先生。

网友E:
有没有usb到rs232的专接口的文章啊 有的话请跟贴

网友D:
捷瑞多串口设备联网USB解决方案 捷瑞公司系列 USB(slave)到RS232/485/422的高速智能型转换器,这种独特的连接产品能够使你通过USB口连接更多的RS232/485/422设备,也可获得更高的传输速度(0-115.2K及更高),同时解决了USB接口不能远距离传输的缺点(USB通讯距离在5米内)。   满足USB接口的主机同时对多达1-8个RS232/422/485串口设备控制的要求,RS232/422/485接口的速率230Kbps.为用户需要控制多台RS232/422/485设备,提供最经济的多串口设备联网解决方案。 JaRa 2204 USB到四串口转换器: 产品介绍: ◆USB(Universal Serial Bus)Rev.1.1兼容   ◆支持RS232/422/485接口界面,可高达230K的数据传输速率   ◆标配DB9针串口   ◆支持远程唤醒和电源管理   ◆支持Windows98/2000/XP/Linux   ◆支持Apple OS8/OS9   ◆扩展4个标准RS232/422/485接口   ◆接口防静电保护   人体模式+15kV   空气击穿电压+15kV   接触+8kV    使用说明:安装完2204后,在系统属性的设备管理器栏,端口下会出现“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comX)   这个COMX就是通过2204扩展出来的串口,系统直接对这个串口进行操作即可。 产品尺寸、包装规格(mm):   MODEL 2204   ◆产品尺寸:223*154*47, USB线缆长度 使用注意事项: 1. 如果使用VB,VC控件MSCOMM编程控制的话,您需要把输入输出的缓冲区设置的稍微大一些,最好是设备要求速率的2-3倍,比如串口速率是9.6K的话,输入,输出缓存最好设置为39.6K左右。 2. 该产品只能使用在PC机上通过USB口转换成多个串口来使用,而不能通过串口转换成USB口。 详情请参阅:http://www.jara.cn/

网友F(2005-06-07):
风声先生: 远程唤醒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多谢!

网友G: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不知你有没有用过ATOP串口服务器,有个现象是 设备被设置为TCP CLIENT 模式,刚开始设备正常运行,数据传输正常,但是一般1周后 就会断线 重起又好了 一般象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可能性?? 请指教

网友H:
请问有一个串口转2个串口的转换器嘛,需要通道自动切换(时分复用方式等),谢谢!

网友D:
有啊!你可以到http://www.jara.cn/看一下,JaRa 2202或者电话联系010-82896714/15/16-812 李先生。

网友I:
图片??????哪去了。。。(忘了发吧)呵呵

网友J(2005-07-10):
to derry老熊: 我处有以太网转串口模块,如有意思请与我联系。 mail: tanjian@sigsun.com http://www.sigsun.com

网友K(2011-05-12):
6.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通讯线电缆 双绞线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fucan.com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PLC编程电缆说明:
1-1 SC-09+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用编程电缆 40元 /90元
1-2 USB-SC09+ 三菱FX全系列PLC编程电缆 120元
1-3 USB-SC09 USB-MPI USB-PPI 三菱FX 西门子200 300 400系列PLC三合一编程电缆
1-4 PC-MPI+ 西门子S7-300/400电缆(6ES7 972-0CA23-0XA0) 260元
1-5 PC-PPI+ 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40元 /90元
1-6 USB-PPI+ USB口西门子S7200电缆(6ES7 901-3DB30-0XA0) 120元
1.RS232/485/422/CAN/LON/TTL接口转换器 中继器 集线器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价格/光隔价格: 说明书下载
1 232485IW 防静电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30元
2 232485422I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3 232485EW 防静电突波保护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60元
4 232485422E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100元
5 232CANIW 防静电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6 232485IWH 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50元/180元
7 232485422IWH 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8 232CANIWH 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9 232485IH 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20元/150元
10 232485EH 防雷型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150元/180元
11 232422IH RS232/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2 485422IH RS485/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3 232CANIH RS232/CAN电平转换器(23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4 485CANIH RS485/CAN电平转换器(485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5 422CANIH RS422/CAN电平转换器(42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6 232TTLIH RS232/485/422/CAN-TTL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20元/150元
17 DCLB 电磁滤波器(通讯用)/防雷器(通讯用) 160/190元
中继器 集线器 分配器 共享器 驱动器 隔离器
18 232232IW RS232光隔中继器 隔离器(无源型) 3线/5线 60元/90元

25 PROFPROFIH PROFIBUS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32节点 260元/300元
26 4232HUB 4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3从/4主 120/150元
27 8232HUB 8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7从/8主 200/240元
28 4485HUB 4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200/240元
29 8485HUB 8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400/500元
30 1485-8485 RS485一入八出分配器 300/400元
31 4485-3485 RS485四入三出共享器 300/400元
32 4CANHUB 4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300/400元
33 8CANHUB 8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600/700元
34 5VGA VGA共享器 驱动器(一台计算机带四台显示器) 80元/170元
35 LONLONIH LONWORKS中继器 隔离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800元/1000元
36 232LONIH RS232-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000元
37 485LONIH RS485-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200元
38 LONHUB LONWORKS集线器 中继器 2口/4口/8口 800/1200/1800元
39 LONROUTER LONWORKS路由器 2口/4口 1600/2600元

2.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 金属表面加工 豪克冲击数控机床 振动时效
40 LQIC-Ⅰ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Ⅰ型) 35000元
41 LQIC-Ⅱ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Ⅱ型) 60000元
42 LQIC-Ⅲ 豪克冲击金属表面加工设备(抛光机床数控磨床) 80000元
43 LQIC-Ⅳ 超声波变频除垢仪
44 LQIC-Ⅴ ZS2004数码系列振动时效装置 8000元
45 LQIC-Ⅵ ZS2009液晶系列全自动振动时效装置 12000元
46 LQIC-Ⅶ 应力检测仪 10000元
3.数据音频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光纤配件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多模/单模价格: 说明书下载
47 OPT 光纤收发模块 130元/150元
48 TTLOPTIH TTL-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49 232OPTI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0 232OPTE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1 485OPTI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2 485OPTE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3 422OPTIH RS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4 232485422OPTIH RS232/485/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560元/590元
55 CANOPTI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400元/450元
56 CANOPTE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加强型 600元/650元
57 OPT232OPTIH RS23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58 OPT485OPTIH 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环网型 800/1000元
59 OPT422OPTIH RS42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60 OPTCANOPTIH CAN-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1100元
61 RJ45OPT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160元/190元
62 RJ45OPT1000 1000M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800元/900元

序号 型号: 产品名称: 可靠150米价格 400米/800米价格:
86 232485TTLWX RS232/485/TTL-无线转换器 300元 500元/800元
87 232485TTLWXG RS232/485/TTL-无线高速转换器 500元 700元/1000元
88 MODEM 短信猫/彩信猫 400元/700元
89 FANGDA 手机信号放大器/屏蔽器 600元/700元
90 TANCE 金属探测器 300元/500元
8.工业级I/O 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仪表
9.USB转换器 数字示波器 编程器 仿真器 单片机实验板

网友L:
我公司是做无线数据采集器的,大家可以来看看,或者又不懂的问题可以技术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