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5-04-29):
我想请教一下继电器与泵具体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A:
你讲的是中间继电器还是热继电器呢?如果是热继电器就用电线连接就行了,如果是中间继电器就和泵并联就行了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我还想请教一下。OC开关可以和继电器串联吗?

网友B: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