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的选型?和配置?

楼主(2005-04-29):
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有520个模拟量输入、48个模拟量输出、48个数字量输入、48个数字量输出。现正在考虑选型,准备考虑用研华的工控机,但不知道什么样的配置才能满足这个控制要求。请各位高手指点点! 谢谢!

网友A:
有兴趣可以打电话联系我。 021-62471722-8228

网友A:
根据稳定性和现场安装考虑,不推荐采用工控机和板卡的形式来做这个项目。 推荐您用控制器来直接完成对信号的处理,或者把得到的信号汇总到上位机。 嵌入式 I/O 控制单元 I-8811 ,I-8831 I-8411/ I-8811是主动式串行I/O控制单元.两者都装有一种由泓格公司自行开发的类似于DOS的操作系统,叫作 MiniOS7. MiniOS7 在嵌入式应用中较DOS系统,更有其特点,如上电快,内设硬件自诊断,支持几乎所有I-8K和I-87K串行I/O模块的全部功能,如 DI/ DO, DIO, AI/AO, 计数/频率,运动控制等.在环境检测,能源管理和工厂自动化中可以用于远程数据采集和控制. I-8431/ I-8831 都是使用DCON 协议的嵌入式 Ethernet I/O 控制单元.两者都装有一种由泓格公司自行开发的类似于DOS的操作系统,叫作 MiniOS7. MiniOS7 在嵌入式应用中较DOS系统,更有其特点,如上电快,内设硬件自诊断,支持几乎所有I-8K和I-87K串行I/O模块的全部功能,如 DI/ DO, DIO, AI/AO, 计数/频率,运动控制等.在环境检测,能源管理和工厂自动化中可以用于远程数据采集和控制. XServer 架构是为简化TCP/IP协议编程而设计的,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全方位的,开放的,可扩展的和十分方便使用的环境.泓格提供了完整的演示程序,使软件工程师上手容易,从而节约大量的开发时间. 特点 装有一种由泓格公司自行开发的类似于DOS的操作系统 MiniOS7 支持IPv4. . 提供全部C语言库功能,如 8K, 87K I/O, 7段 LED, RTC (实时时钟), EEPROM 等等. 通过 RS-232 口使固件升级. XServer 架构简化TCP/IP协议编程. 所有的通讯口(RS-232 和 Ethernet)都支持 VxComm 技术 提供硬件系列号或是 ASICKey 以保护系统. 结构精巧的 I/O 扩展槽能快速安装 I/O 模块. 无论是软件或是硬件发生故障,内设的看门狗电路就会复位CPU模组,使系统在恶劣环境下能更加可靠平稳地运行. 双总线设计可以支持 i-8K 和 i-87K 系列的 I/O 模块,如 DI/DO, AI/AO, Counter/Frequency 模块 良好的通风使运行温度可以达到–25°C~ +75°C. 使用双列导轨夹或是四角的螺钉可以很容易地将控制单元固定在控制箱里.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411-i-8811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431-i-8831_c.htm 嵌入式IO单元(I-8810、I-8830) I -8410 和 I-8810是使用DON 协议的嵌入式串行IO单元. 泓格 提供了许多种 I/O 模块,如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和计数/频率模块,它们能用于环境检测,能源管理和工厂自动化等中用于远程数据采集和控制. 所用的 CPU 是 16位的 80188 (40MHz). 这些模块除了它们的基本功能外(输入,输出,上电设定值,安全值,上限值,下限值),固件还能提供另外一个功能,即不同插槽的模块可以组合使用.例如某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通道值超过了设定的上限或下限值,此信息会立刻传到另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去触发报警信号或报警灯. 此外,还提供多种软件开发套件 (SDK) 和演示程序, 如 DLL, ActiveX, Labview driver, Indusoft driver, Linux driver, OPC server等等. I/O 模块很容易插到 I-8410/I-8810 上,迅速被组合到一个现存的系统中去. I-8430 和I-8830都是使用DCON 协议的嵌入式 Ethernet I/O 控制单元.   泓格 提供了许多种 I/O 模块,如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和计数/频率模块,通过 Ethernet 通讯,它们能用于环境检测,能源管理和工厂自动化等中用于远程数据采集和控制. 所用的 CPU 是 16位的 80188 (40MHz). 这些模块除了它们的基本功能外(输入,输出,上电设定值,安全值,上限值,下限值),固件还能提供另外一个功能,即不同插槽的模块可以组合使用.例如某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通道值超过了设定的上限或下限值,此信息会立刻传到另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去触发报警信号或报警灯. 此外,还提供多种软件开发套件 (SDK) 和演示程序, 如 DLL, ActiveX, Labview driver, Indusoft driver, Linux driver, OPC server等等. I/O 模块很容易插到 I-8430/I-8830 上,迅速被组合到一个现存的系统中去.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410-i-8810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430-i-8830_c.htm I-87017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7017_c.htm I-87017R 8通道高保护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7017r_c.htm I-87024 4路串行14位模拟量输出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7024_c.htm I-8024 4路14位并行模拟量输出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024_c.htm I-87040 32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7040_c.htm I-87041 32通道隔离开关量输出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i-87041_c.htm

网友B(2005-05-31):
你的东西最好采用PLC来做了

网友C:
用工控机还是用PLC,取决于项目所要求的稳定性,可靠性,成本,客户的编程习惯。泓格自己没有工控机,当然会一下子先否决工控机,还发了大把广告,把型录都搬上来了。真可笑。 用工控机和采集卡加级联端子板。确实可以实现,大约要5片板卡左右。端子板要几十块,接线比较麻烦。可以用VB,VC编程,用户界面友好 对PLC熟悉的话,用PLC也可以。如果还想用研华,就考虑ADAM-5510系列爸

网友D:
我公司是卖研华的,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来电 电话83456417 李生

网友E:
其实楼主的要求可以选泓格的I-8XXX采集模块或者PLC可以实现,工控机只是作为监控用的,最后选都可以,主要是采集这边怎么实现,工控机基本上PIV的就够了,不建议楼主采用工控机加板卡的方式,到时候接线会很麻烦,并且故障率相对高些,而泓格的PAC控制器或PLC有很高的可靠性,只要您需要的采集速率不是很高就没问题! 至于研华的工控机是不错,他的5k系列模块多年就没什么变化,而泓格这些年一直在做开发,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模块采集方面确实比研华的强很多,只是他市场面没研华做的好而已! 我在工控行业快10年了,PLC,研华的4k。5k,泓格的我都用过,感觉大项目还是PLC领先,中型的我一般会选泓格的I-8XXX来实现,自己感觉比研华的好些! 泓格的8831基本就是带显示的PLC,我的比喻不知合不合适,自带OS,显示,键盘,mouse,usb,有flash存储器!

网友F(2006-09-08):
意大利杰佛伦控制系统 www.gefran.com

(GTblock2+Gilogik2)

GTblock2: IPC

VxWorks 操作系统,比WinCE 更稳定更可靠的操作系统
SEVEN开发编译软件平台:C++编写PLC程序,Java 编写SCADA画面
支持5路以太网插口,远程监控

Gilogik2:remote I/O or PLC

GDnet工业以太网与GTblock通讯
通讯速率100M,所有I/0刷新时间0.1ms

520个模拟量输入+48个模拟量输出:33个R-MA16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48个数字量输入:3个R-E16数字量输入模块
48个数字量输出:3个R-U16数字量输出模块

网友G:
楼主 其实你的题目和内容有点不符你,内容的要求不够详细,不能给你准确的答案,不过你可以参考以下的办法
1.根据你的点数,我个人感觉用计算机+PLC或DCS的来实现比较好,当然这是在速度要求不高的前提下
2 PC-Based 的方式,用计算机+ AD、DA、 DI、DO+变送器的方法来实现,这种方式速度相对较高,不过这种方法实现起来要复杂点

网友H(2007-03-31):
我认为,用IPC+总线扩展箱+板卡的方式其实也不错,可以实现较高的采集速率,而且可根据要求自己编程,灵活性很好,功能强,也便于修改和升级。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还可使用软件狗硬加密。其实接线也复杂不到哪去,同一种型号的多个板卡,一个接线熟悉了,其他的就不成问题。

网友I:
那么的模拟量点,用工控机加模块,通过通讯做好点,如果用板卡,主机性能一般要求太高。用模块加多串口就可以。
这样主机的性能就可以用标准配置,这里给出研华配置,仅供参考:IPC-610P4-25/PCA-6006LV/P4 3.0G/1GB DDR/80G/LAN/DVD/KB+M可以扩展串口卡,添加通讯端口,
如果要求性能再高的,就用PCA-6187VE的主板,可以上P4 3.0 800FSB。DDR 400双通道。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网友J:
这么大的项目最后一定用plc,或dcs系统做采集了吧?
要是用其他的个人认为业主大脑...,呵呵^^不过稳定性要求不高的话令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