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变频器的用电量,请教教我

楼主(2005-04-29):
单位的一条皮带,原来使用的是台15kw电动机,最近领导改用了“变频”来控制电动机。原来的时候,皮带上没任何物品,电动机的电流是12A,现在改用“变频”,同样的条件,在变频器进线端测量三相电流,,,电流只有2A,,,,这样算来,使用变频器也太合算了,难道变频器真的那么节能吗?请好心的老师指点我。谢谢~!

网友A:
您提的问题看似简单,但确实是个难题。仅靠计算恐怕不行吧?因为计算依赖于实际的电流和电压和功率因数,这些东西都需要测量。通常变频器说明书上有主电路功率测定的方法,和电工基础上讲的测量方法基本一样。据说还有一些专门的测量仪表,可以直接测功率的。 如果说一定要算,建议你这样: 1,变频器的节能主要是基于负载特性的,也就是降低频率可能节能。所以可以从负载反推。要知道负载的力矩,转速,就可以算出功率了。2,国家标准规定变频器的效率不低于95%,一般的变频器都在97%以上。所以你可以反推后,除一下这个效率。 不知这样说是否对。仅供参考

网友B:
你的测量可能受到了干扰,前后差别不可能这么大,应该看变频器的电流显示,这才是真实电流

网友C:
我记得变频器设置了很多参数,专门用来显示驱动器各项输出值的,比如实际输出功率,实际输出频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