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楼主(2005-04-29):
摘 要 提出了一种可对无人值班变电站内直流设备进行远方监控的系统,它利用了站内的电话通道,可以实现:直流设备远方监控、直流设备运行历史查询和设备运行异常的情况上报等功能。      电力系统中的直流电源部分由蓄电池组、充电设备、直流屏等设备组成。它的作用是:正常时为变电站内的断路器提供合闸直流电源;故障时,当厂、站用电中断的情况下为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断路器跳闸与合闸、载波通信、发电厂直流电动机拖动的厂用机械提供工作直流电源。它的正常与否直接影响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   过去,电力系统的各个变电站都有人值守,可以对直流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定期检查,因而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其出现的异常现象,保证变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目前,电力系统推广无人值班变电站,虽然调度中心可以通过远动通道获取变电站运行情况的实时信息,但是对于直流部分只能得到少量的重要信息(包括:遥信量——充电机交流电源故障,充电机故障,直流绝缘接地,直流电源电压异常;遥测量——控母电压)。它不能反映直流系统运行的详细信息,特别是它不能发现系统刚刚开始出现异常运行的情况,直到长期的异常运行发展为故障时才上发调度,此时,事故已经扩大。如果能在异常现象刚出现时就及时发现并及时处理,就可以避免异常情况扩大。所以需要设备维护人员对其进行定期检查。此外,对直流设备运行的控制也是由维护人员进行现场操作的。变电站多,维护人员少,显然无法保证按期按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直流监控系统应运而生。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各变电站的直流设备信息上送到监控中心,供其查询,同时监控中心也可以向各站发送控制命令。这样,维护人员不但可以在监控中心对直流设备进行远方监控,还可以及时发现设备运行的不正常状态,及时处理,而不等其发展演变成事故。所以,直流监控系统的建立,可以节省人力物力,提高工作效率。   1 通道选择   目前,变电站上送调度中心的各种信息,如遥测、遥信、遥控、主要设备状态和报警信息等,都是通过远动通道传输的,这些信息对实时性的要求很高,不希望其它信息占用而使通道拥挤,影响调度的正常工作。所以直流设备的运行信息必须从另一个通道进行远方传送。目前,变电站中除远动通道之外,还有一个电话通道,这个通道一般是作为工作人员现场工作时使用,以及其它辅助系统如安全报警系统必要时使用。通常此通道是处于闲置状态,但又是必设的,所以可以用它作为直流监控系统的信息通道。   直流监控系统的数据信息量少,发送时占用通道时间短。这样,可以在工作时拨通,占用通道,结束后挂掉,和其它系统分时地使用通道,从而保证各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2 系统构成   监控中心计算机通过 modem 连入电话网。而监控器也通过 modem 与电话网相连。双方 modem 都可以相互呼叫对方,通过双方 modem 和电话网建立通信链路,互传信息。这样,监控中心计算机可以通过这个通信链路,采取各站监控器的信息,发送控制命令,各站监控器也可把每日定时运行数据和异常情况信息上报中心。系统包括3部分:监控器是前置机系统,负责设备数据的采集、运行状态的控制和信息的上送;监控中心是后台机系统,是基于 PC 机上运行的,它负责对所有变电站的监控器发送命令,接收其运行数据以及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两者之间的数据通信依靠 modem 和电话网建立。监控中心和监控器是一对多系统。   3 监控器设计   3.1 监控器原理   监控器是安装在各变电站的一套系统,它采集各直流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对其进行控制,把各数据信息上送监控中心和其它监控单元。   监控器用工控机设计,其 I/O 端口作输入和输出使用,它可直接从直流设备上采得测量量、状态量以及蓄电池绝缘状态等信息,也可以对直流设备进行控制和调节,如充电机的开关机动作、均充浮充改变、均浮充电压的改变以及馈线的合断等。另一方面,微机控制器通过 RS232 或 modem 方式把四遥信号上送到 RTU 或调度中心,把所有直流设备的运行信息通过 modem 经电话网送到设备维护人员所在的监控中心。   3.2 监控器软件设计   监控器软件由4个模块组成:通信模块,数据收发模块,I/O 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   通信模块的作用是为数据的传输作好通信的准备,包括打开、关闭 modem 以及自动拨号的功能。软件设置定时打开和关闭 modem,这使得本系统可以和其它如报警系统分时使用电话通道。自动拨号是在直流设备发生异常事件时,自动拨通监控中心的 modem,向其发送相应报警信息。   数据收发模块主要负责通信链路建立后的数据收发事务。发送的数据包括:各直流设备当时的运行信息;本监控器存贮的24 h内固定时间历史数据;24 h内所有报警信息。接收的数据包括监控中心的控制和调节命令等。   I/O模块功能包括:提供监控器的人机输入界面,监控器对各直流设备量的采集以及对其进行的控制。   数据处理模块是监控器的核心模块,它一方面把 I/O 模块取得的数据进行处理,根据设定的时间间隔把每日的数据存入库中,以待数据收发模块上送监控中心。这些数据每日更新。另一方面,它把由收发模块接收到的调控命令进行分析后,提供控制信息给 I/O 模块使用。   4 监控中心设计   监控中心是一台微机,其上运行监控中心后台软件。   监控中心软件主要包括4个部分:通信模块,数据库形成模块,主控模块以及报表打印模块。   通信模块的作用和监控器的通信模块功能相同,作用为拨通变电站的监控器 modem,建立通信链路,向下发送控制命令信息,此外它也可以被对方叫通,接收其上传的信息。此模块用 Visual Basic 5.0 开发,它仅仅根据通信的要求,拨通 modem,建立通信的链路即可。可送具体数据则与其无关,由主控软件部分负责处理。   数据处理模块两个作用;一是形成各站的直流设备的信息库;二是把每日采集来的各站的日数据整理入库,形成所有变电站直流设备的历史数据库。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建立各个变电站及站内所有直流设备的数据库,灵活地维护所有站内信息,维护后此系统自动存库,灵活性强并且操作简单方便。此外,各变电站监控器每日定时把日数据上送监控中心,后者在接收后根据各站名存入各自数据库中,形成历史库,供报表打印系统查询时使用。   主控软件提供人机界面,是基于 Windows 95 操作系统的操作界面,用鼠标和键盘对屏幕上的图形进行操作。只要用鼠标点取设备元件所对应的图元,就可以查询和控制此设备,也可以用键盘输入设备的参数达到对设备运行参数远方调节的目的。维护人员对运行站内设备的查询和控制可以通过鼠标和键盘实现。当通信模块建立通信链路后,它可以打开远方送来的数据信息,显示在屏幕上,并把这些数据交数据处理模块处理。另外它也把操作者的控制命令以数据包的形式向远方发送。它是本系统的核心。   报表打印模块根据工作的需要,对数据处理模块保存的历史数据库进行查询,制作日报表、月报表和其它报表以及作出相应的数据曲线,供分析和查询使用。   5 结束语   直流监控系统由深圳供电局和深圳奥特讯公司合作开发,目前已投入运行。通过此系统,直流设备维护人员就可以在监控中心对各变电站直流设备运行状态进行远方监控,免去了对各个变电站的现场定检,特别是在直流设备发生运行异常时,运行维护人员能及时收到报警信号,及时处理。总之,直流监控系统的运行,减少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达到减员增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