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垦变频维修一例

楼主(2005-04-29):
昨天本人在处理一台三垦SPF-55KW的变频器,故障是:在启动时(0-5HZ)出现SC报警,电动机在启动时应该是正转,但是在正转时抖动几下(转了半 转)又反转了,反转了5-7转又 正转,又反转,电流是35A ,如此反复,一带负载就过流报警。 经过检查变频器的参数无异常后检查电机,最后在电机接线盒那里发现W相的电线烧断了,可能是电机接线端子的W相的螺帽未拧紧,造成其接触不好而发热而烧断,电机在缺相运转情况下启动失去了方向,故在正转反转遇到阻力时反转/反转遇到阻力时又正转,如此反复。把电机连接好后故障排除。。。。

网友A:
好,又增加了经验!

网友B:
请教你个问题,是一台全自动卷线机,在刚启动时正常,动作是也正常,就是动作完后电机抖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11-05-05):
变频器维修请QQ936923495 13760637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