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4-29):
请教LG变频器,IS5系列!!可以用P1,P2,P3设定8个频率吗?我想要8种速度!! 我有一些含糊!!!

网友A:
可以设定8个频率,首先寸动端子为ON,将参数分别设置DRV-00,DRV-05,DRV-06,DRV-07,I/O-21,I/O-22,I/O-23,I/O-24,分别利用端子的不同组合来设定运行为何种步频率下.

楼主:
谢谢!! 我把速度跳出来了!! 我现在,遇到这样个问题!! 我把频率调到120Hz,出现故障!!我把频率调到90Hz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否设置了频率上限??另外,出现什么故障,能否说清楚一些.

网友C(2007-01-23):
叙述的摸不着头脑

网友D(2007-03-07):
三根线一共八种组合,对应八个频率.每根线的状态都有高低电平两种.
频率是在变频器中设定的.加控制板可以到16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