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的AI331 7kf02不稳定

楼主(2005-04-29):
各位高手,我用AI331测热电偶或4-20mA信号,隔10几分钟,或更长时间会瞬间出现 出错现象,热电偶出现-32768,4-20mA信号出32768,一旦出错,泵等设备就停了下来, 我考虑了接地,24V电源,还有10,11,20角短接 ;热电偶负端与10,11角短接。但不行。 共用了20块AI331,其中10块是上述现象,其他10块比较正常。新模块我不太敢确认是模块的事情。请问高手们有何意见,有没有最近用过该模块的,使用正常否? 谢谢好心人!

网友A:
估计环境干扰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B:
距离有多长?采用的是屏蔽电缆吧。

网友C:
用信号发生器模拟信号源,确定是否是模块的问题。还可以将你没有出问题的模块置换有问题的模块,可以确定是否是模块问题。

网友A:
能否将AI331测热电偶或4-20mA信号的FC块发给我一份,让我帮你再查查80315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