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变频器不工作

楼主(2005-04-29):
大家好! 我是新手!我用的是西门子MM430,我通过快速调试后,可是不能运行,也不显示故障,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试一下本地/外部控制切换。

楼主:
谢谢!我试过了不行,手动却可以运行,证明参数没错,到底什么原因呢?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帮我啊,我很急啊,我是新手

网友B:
参数没调好

网友B:
从端子开停机时(如果参数调好了)可短接一下启动端子试试

网友C:
打电话010-82685611找彭工,他能给你解决!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的话,用万用表测一下启动端子和公共端之间是否有电压实在不行,可以试一下永刚的方法。

网友D:
那要多多支持 嘿嘿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你所说的用手动可以运行是什么意思,该变频器配送的面板是SDP还是BOP-2,如是BOP-2面板进行控制的话,参数P0700应设置为1,参数P1000也应设为1即可通过面板启动键运行。如是SDP面板控制的话端子1接电位器的上端,端子三接中间,端子2、4接下端,端子5和9短接即可运行。

楼主:
问题在今天终于决绝了,多谢各位高人指点,我试了永刚的方法,终于弄好了,真的非常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