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变的作用

楼主(2005-04-29):
请教:伦茨9300伺服控制器的旋转变压器主要检测速度、角度还是相位?

网友A:
是检测角度的.

网友B:
看什么旋变了, 大部分都是检测速度的.

网友C:
伦茨用的旋变是日本的,作用和编码器一样。

网友D(2009-12-09):
各位大虾,多摩川旋变解码电路怎样制作的,谢谢了

网友E:
编码器大多是用来检测角度。旋变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