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5-04-29):
在串口通信编程中,当第二次向串口写数据时,是否会覆盖掉第一次写串口时的数据, 还是存放在每一次写的数据后面,特请教高手!!!!!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如何做的,如果是用现成的SDK等类似的东西开发的话,基本不用担心会出现数据溢出和出错。自己写底层的话就看你自己怎么控制了。

楼主:
用windows API 编写的, 当第一次写的数据还没有读完的时候, 第二次写的数据是覆盖,还是放在它的后面,

网友B:
那要多多支持 嘿嘿 我也想要一个

楼主:
在用windows API 编写串口通信编程中,当第二次向串口写数据时,是否会覆盖掉第一次写串口时的数据, 还是存放在每一次写的数据后面,特请教高手!!!!!

网友C:
确认发送完成后再写

网友D:
发送端: 第二次输出的部份, 会在 serial driver 内 queue 住. 不会盖掉第一次输出的部份. data 会依序送出. 接收端: 会依序填入 input buffer 内 (default 4KB, but depends on memory size), 除非 buffer overflow, 不然第二次的 data 也不会盖住第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