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引出编码器信号?

楼主(2005-04-30):
请问为了分析数据,如何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引出到计算机?

网友A:
应该有信号输出的,采集一下

网友B:
我曾经将其引出到示波器上看过。是方波。很快。 引到计算机上怎样引?串口?

网友C:
要通过信号转换

网友D:
TO 小小菜菜: 其实很简单的,你需要一个数据采集卡,把该卡直接插到电脑内部,就像显卡,声卡一样的,然后你从该卡连接部分引出几个信号接线端子,把编码器的输出信号线端子直接与电脑上的相连接,便可以从电脑上观察到该编码器的输出信号的。

网友E:
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本身要求输入编码器信号,同时也会输出一个编码器信号的,通过驱去路器的一个接口,将这个信号接到计算机即可(通过AB相计数卡或专用的编码器计数卡),有些伺服电机控制卡本身就有接收编码器信号的功能(如ADLINK的PCI8132\PCI813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