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如何把报警和事件记录自动记录到数据库中

楼主(2005-04-30):
InTouch中如何把报警和事件记录自动记录到数据库中,是不是只能靠用户触发才可以记录数据?

网友A:
程序中写入ALMPRT.EXE -q MYQUERY.ALC 便会自动查询 例如写在运行是显示的第一个窗口的窗口显示脚本里

网友B:
可以自动记录到SQL或MSDE数据库种

楼主:
有谁用过Delphi读取数据库内容吗?

网友C:
读取数据库的接口是什么啊?api还是dde?

网友D:
Alarm DB Logger Manager. 就是用来做这个事的. 用高级语言,如Delphi读取数据库当然用ADO/ADO.Net比较时髦.

网友E:
有具体的实例吗?

网友F(2007-10-12):
我用的就是报警打印程序.
但是它把报警和事件记录到同一个文件中了.
有什么办法分开的吗?

网友F:
Alarm DB Logger Manager这个存的数据存到哪了.找不到

网友G:
odbc里创建的

网友H:
你配置的SQL Server或者MSDE

网友I(2008-03-08):
请高人能提示出具体步骤,当前对于记录的保存与查询是应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J(2010-07-25):
请问与SQL数据库相连接,有详细的过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