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人机与omron plc

楼主(2005-04-30):
我有一台1711,欧姆龙CPM1A PLC,我要现场调试,不知如何连接及设置,才能在PC上显示PLC程序及人机画面的在线监视情况。急,求各路高手帮帮我这个新手。谢谢!!! emai:xyz_19731@163.com

网友A(2005-06-01):
先在线模拟,一切正常后,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网友B(2006-03-13):
你必须得先将它们的通信协议进行统一,包括波特率之类的。
如果手头有触摸屏和PLC的话,连接通讯的时候,它们的通信灯会不停的闪烁,这就表明工作正常。

网友C:
Omron的PLC都要运行在Monitor状态下才能够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