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行问题

楼主(2005-04-30):
如果建立了一个监控界面,可是在运行环境中什么也没有,有谁知道这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可能是你使用通用版软件,建立一个窗口,但是没有设置它为启动窗口。 不知道你是否把默认的“系统管理”菜单也取消了,否则可以在其中看到用户窗口列表。

网友B:
那要多多支持 嘿嘿 我也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