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怎样才能实现连续数据采集?急!

楼主(2005-04-30):
各位老师,小弟是刚刚接触数据采集。准备对压力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是4~20mA,我想用泓格I-7017和I-7520进行信号采集。 小弟看了用户手册,提供了一个OCX控件,可以在VB中编程,但是不知道怎样进行连续采样。现在小弟遇到的问题是: 用VB进行采集时,怎样才能连续读取数据呢?是不是还要借助mscomm控件才能进行连续采集数据呢? 各位老师,能不能给小弟介绍一下经验?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相应的程序?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用VB的timer控件

网友B:
你是要采集还是连续采集啊,你现在能采集到数字了吗,不需要了,你用的采集卡上有一些历程,里面都带有连接库了,你可以适当的改一下历程就可以在的采集现场用了,先看能不能采集到数据!

网友C:
我们是泓格代理,若有问题可以到我公司咨询,我们有泓格的开放实验室! 请致电:010-82034432、32

网友D(2005-05-30):
在采样循环中采用软件定时,并设置缓存区实时保存。

网友E:
简单的是使用线程在线程中设置采样时间实现连续采集

楼主:
小弟看了一些例程,现在已经明白还多了,例程中用到mscomm控件,也有的是用的鸿格自带的控件,但是都没有提出要设置缓存区,是不是一定要设置 缓存区实时保存呢?小弟不太明白

网友F:
使用windows多媒体定时函数可以再很高的精度上进行定时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