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台电机同步

楼主(2005-04-30):
本人外行,帮朋友搞一个机器涉及到如下两个部分(两部分有联系): 第一部分是多台电机的同步,电机数量目前设计为20台。 第二部分为单台电机速度可调,速度与多台电机的输出速度相关(成可调整的比例关系)。 如何实现,设计、制作费几何,请哪位大侠指点,最好是北京的。能完成整个制作最好。至邮:pangding001@hotmail.com

网友A:
难度不是太大,可惜距离北京太远

网友B:
同步是指速度还是转距,可以看看ABB ACS800变频器的资料,有一定帮助

楼主:
感谢两位答复,我可没敢指望自己能干得了。松竹散人在哪里呀?

网友C:
这是我们经常做的项目,一个总调,各个部分的分调,是吗?

楼主:
已发到你的邮箱,请帮忙看看

网友D:
可以用同步控制器

楼主:
有专门的叫同步控制器的产品吗?

网友E:
你这个是造纸线吧,我们经常做的~~~~

网友F:
同步控制精度要求高吗?如要求高可用伺服糸统,或运动控制器。如不高可直接用PLC加D/A或同步控制器做

网友G:
开环闭环都可,速度不高(线速度〈150米/分)可用开环,用外接电位器就可同步,许多所谓的同步控制器不过是一直流稳压电源而已。速度大于150米/分,一般要编码器测速反馈构成闭换。

网友H:
什么系统啊?如果是纸机的话,速度多快?采用变频器即可,250m以下应该还能用开环做。再高了必须旋编构成闭环。

网友I:
这个不是很难啊,只要有传感器与同步控制器相结合就OK了

网友J:
韩国SEOHO-VD型变频器,可配同步卡,已在中国很多煤矿项目(皮带机)上成功应用. 欢迎来电咨询!0532-8705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