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运动控制卡具有高速捕捉功能?

楼主(2005-04-30):
请问大虾:哪款运动控制卡具有高速捕捉功能?

网友A:
PMAC运动控制卡,请登陆:www.zhuochuang.net

楼主:
可以举例说下高速捕捉功能的应用吗?谢谢

网友B:
Trio控制器有一路高速信号捕捉口,用于高速跟随,响应时间为3微秒,如果使用硬件子板,响应时间为1微秒。需要相关资料与我联系010-62136756。

网友C:
galil卡提供位置捕捉功能,响应号称0.1微秒。我用3MHz的脉冲测过,没有错误。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该功能的应用场合,谢谢

网友D:
计算电机位置

网友E:
好一点的卡都有

网友F:
不就是卡中带个逻辑位置计数器吗? 想要高速当然是全硬件完成的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