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定0.1-1.2m高的水位,精度0.2mm水柱(0.02%)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5-04-30):
小弟要准确测定0.1-1.2m高的水位,精度要到0.2mm水柱(0.02%),打算用压力传感器,请问哪种传感器可以到这一精度,大概价格如何,如果要测定酸性溶液,传感器的价格如何,还有那位大侠用过Honeywell的PPT精密压力传感器,价格如何?!

网友A:
用液位传感器好些

网友B:
目前用得较多的是横河川仪的EJA系列压力变送器和ROSEMOUNT的压力变送器的精度最多也只能是0.075%,如果你要精度在0.2mm的话加上水位的温度影响的比重变化因素等,你要用压力变送器来达到你所要的精度的话应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C:
不管你用谁的压变都是不可能的达到你的0.2MM的,这不是一个理论精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贸易计量采用雷达达到0.5MM已经是不得了啦(而且还是理论值).Honeywell的也没有办法做到的

网友D:
不明白,精度要到0.2mm水柱(0.02%),有必要吗,水有波动,不可能达到。

网友E:
用压力传感器转换液位控制估计无法达到您的需求,我以前接触过国外有能达到0.02%精度的压力传感器(数字补偿),但是量程无法做到这么小,最小也要35KPa(约3.5m量程)。 推荐用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量程最小可以做到几十mm,一般1m量程产品精度可以控制在0.02%,不过在安装上要考虑测杆的死区问题,并且价格较高,不知成本能否承受。 具体可以和我公司联系一下: 上海精良电子公司 杨先生 网址:www.jlsensors.com 电话:021-54893880、54893890 传真:021-54893800 电邮:info@jlsensor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