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怎么用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05-04-30):
哪位朋友能交交我注意事项,比如选件,和PLC接口等相关问题,谢谢

楼主:
没有人帮忙么?

网友A:
其实PLC和编码器的联系挺容易。 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PLC,就把A,B两相连到PLC的输入端,再在程序中初始化就可以用了。 编码器造型挺方便的,我们现在用倍加福。

网友B:
绝对型编码器 每个位置变化都产生一个固定的代码。绝对型旋转编码器具有断电记忆功能,即断电后当前位置被记忆下来,无需在复电工作时重新寻找参考位。 要根据您实际的要求和编码器特性进行选择: 1、分辨率:有512线,1024线等; 2、输出方式:一类是串行输出,可以与PLC通讯口连接,接口可以为AS-Interface, Profibus, SSI等;另一类是普通的编码输出,一般为格雷码,与PLC连接时要注意其脉冲输出频率与PLC输入口分辨率之间的关系,以免丢掉信号。

楼主:
谢谢,增量式的我用过,绝对值走通讯的我也用过,不清楚的就是绝对值不走通讯时怎样采集脉冲信号,是不是一定要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专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