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松下伺服出现:"过速"

楼主(2005-04-30):
各位高手: 刚进入工控一行,最近刚遇上一难题,请各位高手帮帮我,现有一台平面磨床,其中前后运动的伺服马达由于一直出现"过流",关电重开后,一段时间后又出现类似问题,直至驱动器烧毁,后更换较大功率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出现抖动而后出现过载,后面我将它的位置环与速度环增益降低后,抖动与过载不会了,而启动一按则出现过速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希望各位高人指点,小生感激不尽! 所使用的型号为 伺服马达 MDMA202A1G (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 伺服驱动器 MDDA203A1A 以前的型号为 MDDA153A1G *另想请教他的惯量比如何来设置? *在位置控制中,他的加减速时间如何体现?

网友A:
之前的问题应该是机械部分有问题,导致电机负载比设计时大很多。 目前的情况能不能描述详细一点?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控制伺服系统的呢?

楼主:
TO胡一平:使用的是西门子的PLC进行控制,PLC直接发脉冲给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