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调速方案

楼主(2005-04-30):
我厂是生产大理石的工厂,主电机是30kw,调速电机是3KW是靠变频器控制,因石料硬度不同,在加工过程中需人工不断地改变调速度,我想求教一个方案:主机电流只能控制在80A,电流大了的话变频器自动减速,小了自动加速。

网友A:
请和我联系05102798950

网友B:
和我联系 13873196123

网友C:
利用电力检测元件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就可以对变频器进行控制了,不麻烦.

楼主:
我的邮箱是88006009@sina.com

网友D:
同意用电流检测控制

网友E:
楼上几位老叫别人联系你做什么啊?这问题很简单 啊 采用电流检测作为反馈,做一简单闭环控制不就完了?

网友F(2005-06-01):
你先看你的变频器有没有PID功能,有可以采用电流反馈形成闭环。没有的话要加控制卡,也可以形成闭环。但是价格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