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通讯请教

楼主(2005-04-30):
您好!我现在在做单片机与PC通过RS232串口通讯,单片机使用的是Atmel89C52,PC机的通讯软件是用VB编的.当单片机向PC机发送数据的时候,每次发送一个数据串,数据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总是头尾正确,中间数据全错:如第一数据为"0FFH",最后一个数据为"0FEH",它们每次都正确;从第二数据起就发生错误了,单片机发送"01H",PC机接收到"81H".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请赐教!

网友A:
1. 加长间隔; 2. 核对波特率系数。

网友B:
使用PIC 有模块化的串行通信 你如果使用89C52一定要严格按照协议编写程序

楼主:
以上二位对我的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问题得以解决,我在此谢谢二位!

网友C:
请检查一下串口通讯参数的设置情况,波特率可以适当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