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串行通讯RS的侦误码计算

楼主(2005-04-30):
小弟对台达变频器串行通讯ASCII模式的侦误码用PLC程序计算不是很明白,它的二次反补到底是怎样计算的?哪位高手能帮我把它的计算方法介绍介绍?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要说明的是,"侦误码"我们大陆指的是校验码,ASCII模式下的校验码为LRC( 纵向冗余校验码),为从通讯地址到数据内容结束起来的值取反后加1所得,如向站号为01变频器的H2101参数地址读取6个word数据,PLC传送":010321010006d4crlf";通讯地址到数据内容:"010321010006",01H+03H+21H+01H+00H+06H=2CH,2CH的反码为D3H,反码再加1 ,即D3H+1=D4H,D4H即为LRC校验码值. ASCII之LRC值可以在WPL2.08编辑软件自带功能方便得算出,在WPL2.08菜单中如下操作: 说明(H)->辅助编辑(C)->LRC/CRC产生器 在LRC/CRC对话框中输入(本例):010321010006,在点击确定,即可得到LRC值对为D4,无需通过程序来求LRC值,RTU模式的CRC校验码也可通过该软件自带的功能实现,无需程序的编写!

楼主:
非常感谢yangyafeng.我用的是要经常自动改变频率的,(如在人机上设定不同的频率)那就需要程序自动计算了.您能否教教我怎样计算,大概的步骤和用什么指令就可以.如果可和您直接请教那真是我的一大幸运.我的手机是013068604810小辜.企盼福音.

网友A:
ASCII模式下用API107 LRC指令,可以参考应用技术手册改部分的说明,或参考WPL2.O8帮助文件LRC指令部分.

楼主:
谢谢yangyafeng我看看软件及手册吧!THANK YOU!

网友B(2005-10-19):
有没有用RTU方式通信的?

网友C:
rtu 的校验码比较复杂,可以直接使用crc指令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