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性能怎样?

楼主(2005-04-30):
请教各位高手,有一机器要求: 1.伺服为1.5KW 2.每次行程是5MM 3.每秒10次冲程 4.误差为正负0.05MM 5.伺服马达轴由同步带再带动一长2米直径为100MM左右的印花辊.(其它负载不考虑) 请问台达伺服的性能能达到吗?具体能与否的参数怎样?谢谢了!

楼主(2005-06-11):
请中达的FRIEND多多支持!

网友A:
台达的伺服寻找中心原点很难!我曾经是台达的FRIEND,现在不是了,去年去上海时与到北京中达电通的一朋友与台弯伺服研发工程师李工好一一翻争论!但我没用过,第二代可能会有改进吧,好象已推出了!

网友:
首先考滤机诫精度能否达到

网友B:
北京的谁作台达变频器,我想要资料。

楼主:
到"WWW.中达电通.COM"可找到你要的资料及北京办事处的联系电话.

网友C:
TO:热血青年 你好,我是做台达变频器的,我可以提供台达变频器的资料.可以联系我,电话:13391876271或者wjw_9632@163.com

网友D(2011-01-03):
可以算的:印花辊周长为3.14*100=314mm

AB系列,电机转一周,印花辊也转一周,编码器脉冲反馈16万线,控制精度为314mm\160000约为0.002mm;

B2系列,17万线的编码器脉冲反馈,控制精度更高了.

请先按照你的负载惯量和扭矩进行电机选型

网友E(2011-03-22):
你好,根据您提供的数据我想台达B2系列完全能够满足您的要求,B2型的伺服电机可支持17-bit(160000ppr)高分辨率编码器,能接受高速差动脉冲命令(4Mppr),控制精度高,完全能满足您的使用要求,而且B2型的价格非常适中。

南京年木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F(2011-10-17):
哪为朋友帮帮忙啊!我以前使用ASDA-A系列的伺服,经常用到DI里面的SHOM、ORGP,和DO里面的HOME功能。现在发现A系列小功率的伺服都不生产了,很难买到,就换ASDA-B2系列的伺服系统了,可是我不知道在B2系列里面,哪里可以找到以前的原点寻找、原点定位、回归功能啊!郁闷中。。。。。

网友G:
ASDA-B2    手册    说明:交流伺服电机与驱动器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C7A9E068-162A-4117-9AAD-2A6CDA380789/SC/ASD16B201106.pdf

ASDA-B2    手册   说明:ASDA-B2系列进阶泛用型伺服驱动器应用技术手册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20D111D5-4D50-4606-A6CE-0889B636A5E8/SC/ASD18A1006.pdf

希望对你有帮助!

更多更新内容下载请访问中达官网下载中心: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sc/service/dc_catalog.aspx?id=0
中达官网下载中心下载导航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sc/service/Navigation.aspx

网友H:
台达A2,未必比日系伺服差多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台达A2,未必比日系伺服差多少!

价格也差不多的,没有优势。

到是我们多摩川的伺服性价比很好,现在LED行业基本可以随意干掉台达。。。

网友H:
希望台达等民族品牌伺服早日在更多领域干掉日系伺服!

网友K:
经过2年多,将近3年的使用和推广台达A2系列伺服,总体来说已经可圈可点。尤其是随着不断更新,全闭环、电子凸轮、龙门同步、CANopen,还是给客户提出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网友L:
理论肯定可以,还要看机械精度能达到要求

网友M(2011-11-21):
对:cjj_f22 关于

哪为朋友帮帮忙啊!我以前使用ASDA-A系列的伺服,经常用到DI里面的SHOM、ORGP,和DO里面的HOME功能。现在发现A系列小功率的伺服都不生产了,很难买到,就换ASDA-B2系列的伺服系统了,可是我不知道在B2系列里面,哪里可以找到以前的原点寻找、原点定位、回归功能啊!郁闷中。。。。。

只要保证机械精度,台达B2 160000高精脉冲分辨率,低速平稳, 但没有PR模式  ,DI里面的SHOM、ORGP,和DO里面的HOME功能 用AB系列可以完全替换台达原A系列,驱动电机通用

内容的回复:

网友N:
台湾伺服得也要算上我们合丰自动化的kingservo,这才是目前市场上应该是唯一的在台湾研发和生产的伺服了,有支持台系的朋友加我QQ交流,价格让你满意,性能不比小日本的松下差!深圳有厂家办事处!QQ:2238262396,电话:15814600539

网友O:
请问台达伺服目前在国内比是一个什么定位,能数第一嘛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关于请问台达伺服目前在国内比是一个什么定位,能数第一嘛

和国内的埃斯顿定位差不多,稍弱之,都属国内一流

网友Q(2016-01-14):
希望台达等民族品牌伺服早日在更多领域干掉日系伺服!我现在也想用台达,不知台达A2和松下性能有多少差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