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在西门子s7-200里创建功能块

楼主(2005-04-30):
1、首先创建一个子程序; 2、在这个子程序顶端的符号编辑器里一次输入符号名称和数据类型; 3、在输入符号名称时注意尽可能的不要与全局符号重名;(所谓全局符号就是在符号表里编辑的符号名称) 4、在符号编辑器里输入符号名称时要注意符号的类型,如:in 必须是输入信号,out 只能是输出信号,in_out 只能是用于带返回的输出,temp 是临时变量,旨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其中out与in_out 的区别我用下面的程序举例说明: network 1 ld #start_button //启动按钮 o #main_motor //主电机控制 a #stop_button //停止按钮 a #fault_signal //故障信号 = #main_motor //主机控制输出 在这里#main_motor 的数据类型就是in_out,因为这是一个自锁电路,#main_motor 信号输出后,还要返回进行自锁控制。 network 2 ld #main_motor //主电机控制 = #light_run //主电机运行指示灯 在这里#light_run的数据类型就是out,因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输出,不需要返回信号;当然,如果把数据类型设为in_out 也是没有问题的。 5、在主程序ob1中使用sm0.0调用这个子程序,这是你就可以看到出现的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方块,而是一个有输入、有输出的功能块了。 6、在实际应用中,一定要注意out与in_out的区别,否则,当你同时调用这一个功能块时,将会动作错乱。 我的e_mail:mghcl@163.com 欢迎大家与我交流,期待着大家的共同进步。

网友A(2022-11-23):
对,没想到20年左右我重现的你的观点,实在是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