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校园
求助,我是一名学生,请问13层电梯控制,应选哪种plc比较合适呢

楼主(2005-04-30):
我是一名学生,请问各位师傅,13层的变频调速电梯的控制,应选什么样的PLC机比较合适呢

网友A:
很多PLC都可以适应.或许找稳定的才是重要的.如果是变频控制的话,那变频器的选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据西子奥的斯的朋友说,电梯(客梯)多是变频器+MCU控制。

网友C:
请问电工A老兄,MCU控制是什么控制,我不懂单片机,不知你这是怎么控制的?谢!

网友D:
GE公司的PLC可以用

网友E:
AB的或西门子S7-200完全可以

网友F:
选用三菱的FX2 PLC

网友G:
台达PLC完全可以

网友H:
需要的点数比较多。 我原来用FX2的编过一个程序,你不妨一试。

网友I:
好多品牌的都可以,如果用西门子的请找我,我是做西门子的一级代理.号码025-84661729 黄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