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和转拒的问题

楼主(2005-05-01):
请教大家,变频器设定频率和转拒有什么关系啊,我想应该不是简单的y=kx的关系吧,现在的说明书上面很少有这方面的介绍的,好像以前的三菱有介绍,不过不记得了,哪位可以说一下一般的变频器频率和转拒的关系.

网友A:
先了解变频器的原理和电机的原理,就知道了.转矩输出的大小主要与磁通和电压有关系.对于变频器来说,转矩的大小不光与设定频率有关,因为变频器频率改变时其输出电压是变化的,所以决定转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V/F曲线(即控制方式由负载来定) .

网友B:
按照交流异步电机的理论,电机输出的最大转矩和(V/f)的平方成正比。实际的转矩大小,当然跟负载相关,根据负载情况不同,会有一个稳态的工作点。 直流机的力矩不是这个关系。而现代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按照直流机理论控制交流机,力矩特性更好。

网友C:
概念混淆!在额定频率以下,变频器是一个典型的恒转矩调速系统,输出转矩怎么能一定与输出频率成正比? 电机的实际输出转矩在变频器的最大能力范围内,完全取决于负载,而不是变频器的输出,是否与频率成正比,也要看负载的特性。 所谓的恒转矩调速,是指系统的最大输出转矩能力在调速范围内不会改变,与实际输出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D(2005-09-08):
请教各位变频器专家: 变频器的V/F控制和矢量控制是一回事吗? 有的变频器是不是两种控制都能用?

网友E:
我觉得乱弹变频说得很对。 在基频以下,变频器的转矩完全取决于负载情况,和频率没有任何关系(不考虑变频器本身性能)。 回楼上: 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当然可以工作在v/f方式下。

网友A:
我上面写的有误,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主要是负载决定的,而V/F的变化改变的是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