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实现labview和plc的通讯?

楼主(2005-05-01):
上位机采用labview做组太软件,请问怎么实现它和西门子plc(400)的通讯?有几种方式? 谢谢

网友A:
串口应该可以的

网友B(2012-11-02):
用RS232串口,没有问题!

网友C:
串口太慢,用以太网的方式,比较切合实际。。。。。。

网友D:
这个种类多啦,像OPC,datasocket,再先进一点的话,像rockwell的PLC,直接用Labview写CIP协议,这个比较难,一般OPC用的比较多,串口差不多OUT了

网友E:
NI  的opc啦,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F(2018-12-16):
引用 网友D:
这个种类多啦,像OPC,datasocket,再先进一点的话,像rockwell的PLC,直接用Labview写CIP协议,这个比较难,一般OPC用的比较多,串口差不多OUT了...

同意,直接写C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