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PLC编程

楼主(2005-05-01):
有人编过双稳态电路吗,即用一个按钮控制启停.

网友A:
可以:LDP XO AND M0 RST M0 LDP XO ANI MO SET M0

网友B:
这样行吗,要调试了再发阿 不动找我 QQ:104133360

楼主:
TO debing:这个好

楼主:
LDP XO01 AND M0 RST M0 LDP XO01 ANI MO SET M0 LD MO OUT YOO1

网友C:
ld x0 altp y0 end

网友D:
qpzhl: 简单扼要!

网友E:
烦请给我一份哟 E-MEIL;luojiehua@sohu.com

网友F:
直接用功能指令66就可以了

楼主:
厉害,是交替输出吧 LD X001 ALT Y001

网友C:
to 环境工程: 除非你的LD X1小于一个扫描周期,不然就要出错。正确的程序应: LD X1 ALTP Y1 END 或 LDP X1 ALT Y1 END

楼主:
TO qpzhl: 是的,如果没有上升沿指令,那我的输出有两种可能. 如果用:LDP X001 ALTP Y001 END

网友G:
换别的牌子吧!不要再给鬼子送银子了,否则没人帮你!!!!

网友H:
指令的应用都没错,但都少了考虑键抖动的影响,合适的程序应为:LD X001 OUT T200 K2 LDP T200 ALT Y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