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软件中的定时,计数问题

楼主(2005-05-01):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用组态王软件实现定时和计数的功能

网友A(2009-04-24):
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存在时

a=a+1;

if(a=100)

{要执行的程序内容}

上面就是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和计数器的例子。

网友B:
是的,可在画面存在时,选每1秒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