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与气压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5-05-01):
菜鸟求教:液压与气压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液压与气压均可传递动力,相比较液压传递动力大得多,效率也高 气压传动比较清洁,有时更方便

网友B(2005-05-31):
我也不太清楚,知道的望给些指点

网友C:
0303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网友D:
各有各的优点啊

网友E:
液压与气压都利用压力的帕斯卡原理,同样流通管内,压力与行程成反比,不过它们正好相反:气压是利用压缩空气,以大的空气压力,牺牲压力来换取气缸行程;而液压是以大的液压油行程(液压油流量,以液压泵推动),来换取液压缸的推力.

网友E:
由于压缩空气泵较方便清洁,相比较气压就较方便,主要是用在行程工作的场合,而液压主要用在推力的场合.

网友F:
优点:1空气的成本低;2空气的粘度系数小(约为液压的万分之一),在管内流动阻力小,压力损失小;3气压反应快;4元件简单,易于标准化;5对环境适应好;6可压缩性强,能够实现过载自动保护;7设备可以自行降温,长期工作不会发生过热现象

网友F:
缺点:1动作稳定行差;2工作压力较低;3排气噪声声大;4传动信号慢

网友F:
hudraudic的优点:1工作平稳易于实现无级调速,调速范围Ra→2000:1;2体积小,重量轻;3自行润滑,寿命长;4与电气系统配合使用能实现工作循环自动化;5液压元件均为标准化,系列化,便于设计制造和推广

网友F:
hudraudic缺点:1不能保证严格的传动比;2传动效率低,不易远距离传送;4不宜于高温和低温下工作;4出现故障时原因难排查

网友F:
好了 自己看啊,这就是hudraudic tuansmission与pneumatic tuansmission的优缺点,自己看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