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BB变频器通讯与电源

楼主(2005-05-01):
我公司使用ABB变频器ACS800,与PLC通过PROFIBUS-DP通讯连接,在一台变频器出现故障需要停掉主电源后(变频器没有控制电源),DP网络通讯中断,影响其他变频器工作。 是不是可以单独给通讯板或电源板提供电源,以保证网络正常,该如何做? 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5-08-01):
可以选用外部DC24V集中供电的方式,将所有变频器的主控板(RMIO)用外部24V供电,再将参数16.09设为外部电源即可。

网友B:
采用外部供电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