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连接问题

楼主(2005-05-01):
我的运动控制卡支持的是增量式编码器,而伺服电机是绝对位置编码器,怎样使放大器的编码器信号与运动控制卡连接呢?

网友A:
你的运动控制卡支持的编码器,是单相不带零相的吗?如果是就好办了,你可以从伺服驱动器的数频输出端取信号。

网友B:
仔细看说明书,电机上虽然是绝对编码器,但是放大器输出一般可以是增量编码器信号。

网友C(2005-12-13):
我这有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
1    -B+,
2    +SENSEVcc
3     n
4     n-
5     a
6     a-
7     alarm
8     b
9     nc
10   gnd
11   nc
12  10-30v

输出方式是push pull complementary

我现在想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a相的脉冲输出,请问该怎么接线??

网友D:
只要给编码器供电,其他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