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软起的相位问题

楼主(2005-05-01):
请问高手,软起启动电机后,用接触器短接时,要不要考虑相位问题, 如要考虑,怎么测定。 谢谢!!!!

网友A:
不用,软启和变频不同,其输入输出一般是同相的。

网友B:
不用考虑,接触器短接是同一相的。 {{{{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