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液压站的配电问题

楼主(2005-05-01):
我们公司需要一套液压站的电器控制设备,我对电器了解的不多.但是基本原理我 是懂 的 我想知道多大的电机要用多粗的线.用多大的继电器,比如,我们用的18.5KW电动机,要*-角启动,液压站要用到电磁阀若干,我想知道我要选什么样 的PLC,什么样的接触器,什么样的热继电器,什么样中间继电器,各部分的导线的型号, 请指教

网友A:
我们做液压站电气控制,把你的要求发给我,给你方案和报价。 imgg_ike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