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为什么我装了三菱GPPW7.0版本后不能模拟运行?

楼主(2005-05-01):
以前可以模拟运行的 后来机子重装了一次 软件也重装 但是不能模拟运行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我安装了不行说通信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55555

网友B:
三菱的模拟是一个单独的软件,只有正确的安装后才可以使用,并在GPP中显示出来:TOOLS>START LADDER LOGIC TEST

网友C:
还须装一个软件LLT

网友D:
模拟软件LLT安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