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解读程序问题

楼主(2005-05-02):
我在解读一段PLC程序时。只能读出一部分梯形图,而指令却能读出为什么!(设备能正常运行)

网友A:
说明在指令中间加了END。

网友B:
同意qpzhl的说法

楼主(2005-08-31):
谢谢!那怎么才能解读出来呢

网友C:
你把中间的END去掉就可以读出来,但可能不全,你要分析着看。

网友D:
把读出的指令转换为LAD最简单了。